楼主(2010-03-10):
工控设备上变频器与电机连接时,还要连接上热继电进行热保护吗?

网友A:
不用增加热继电器了,变频器本身就有电子热保护。而且变频器的输出含有大量的谐波,热继电器的保护值也不准确,很容易误动作;要是有工频旁路的话应该加上热继电器。

网友B:
一台变频器带一台电机时不需要;

网友C:
不用增加热继电器

网友B:
不过如果你两台电机并联接到变频器上的话,两个电机必须分别接上热继电器;

网友D:
加不加热继电器要看变频器所驱动负载的具体情况而定。

网友E:
不用啊~~~~~~~~~

                                                              网店加盟

楼主:
变频器是直接连接到plc上的输出信号上吗?还要不要加中间继电器进行转接?如果直接接上应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B:
呵呵;现在讨论是变频器与电机间的连接,与PLC无关;
PLC用上是控制变频器的;

网友F:
变频器上有说明的吧,看一下关于变频器的连接图。一些电气原件是不允许接入的,容易引起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