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图在这里,比较大

求助:有块电路板,本人是生产的,不认识这个,不知道是何问题。谢谢大家

这个是一台点膜仪上的电路板:用来控制电磁阀开关的,一共四个通道。

现在问题是一通道会无故烧毁电磁阀,而其他通道没有这个问题。我拆开机箱,检查了电路板。但是没有学过,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欢迎QQ直接和我讨论。。谢谢了:11019838

网友A:
楼主图片看不见,链接受限制。为了能更快的解决问题,请把图片下载到本地后,再以上传附件的形式上传至本论坛吧,这样才方便解决问题呀。

网友B:
楼主图片看不见

网友C:
图片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图片看不见,链接受限制。为了能更快的解决问题,请把图片下载到本地后,再以上传附件的形式上传至本论坛吧,这样才方便解决问题呀。
我真没找到上传附件的选项。不过问题发给厂家已经说明是焊点。坏掉了;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A:
先点“回复”,进入发帖页面,上传附件就可以了,见下图: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上次问题继续:有块电路板,R8点焊接坏掉,帮忙分析下R8点具体是什么作用?

楼主:
求助:有块电路板,本人是生产的,不认识这个,不知道是何问题。谢谢大家
图在这里,比较大

求助:有块电路板,本人是生产的,不认识这个,不知道是何问题。谢谢大家

这个是一台点膜仪上的电路板:用来控制电磁阀开关的,一共四个通道。

现在问题是一通道会无故烧毁电磁阀,而其他通道没有这个问题。我拆开机箱,检查了电路板。但是没有学过,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请教下,R8点 在这个电路板有何作用,万分感谢!

网友D:
没有修过类似的扳子,猜测一下,供参考:四个输出端子连接四个电磁阀,上方四个可控硅(或者开关管)提供电磁阀工作电压。比较一下一通道输出电压与其他通道的差别。

网友E:
我猜测R8是电磁阀接通给PLD芯片的反馈限流电阻;
最好你把输出部分画个原理图出来,这样方便判断,也方便你自己维修判断。
如果这个通道经常烧电磁阀。建议:
1:检查这个电磁阀2端电压。
2:看看这个电磁阀有否正负电压之分,是否接错。
电磁阀是负载,如果烧坏是过压或者过流。

网友F:
这个问题没有怎么遇到过

楼主:
谢谢大家。临时换了块板。等着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