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以前只用PLC发送PLSR指令到某一轴上,现在要用PLC实现多轴,是发送PLSR到多个轴上?能不能给一个范例看看?谢谢

网友A:
呵呵;PLSR只能用于PLC上自带的两轴;

网友B:
你这个总共有几个轴?

网友C:
有专门的位置控制模块,可以查一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总共有几个轴?
五个轴,麻烦讲解一下怎么用PLC控制,我以前只用过CNC控制,PLC只控制过单轴。
不知道大侠你还记不记得我,我换帐号了,就是那个写软件的,2周搞定PLC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的位置控制模块,可以查一下手册。
请教了这位大哥,能否有个范例,这样我好翻版

网友D:
如果各个轴运动互不影响,就和控制单轴一样呗,但PLC控制多轴联动不好使,算法太难了

网友E:
不知要求高不高,前天在参展看到信捷有一款PLC可以带10轴

网友F:
我看过最多是四轴,呵

网友B:
如果你这只是同时动,而不是插补,可以用三菱Q系列的QD70P8,可以控制8轴,有同时启动功能

网友A:
首先要考虑各轴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