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我是新手,刚装完WinCC flexible 2008 ,可是不能创建项目,出现如下图状况
特向高手求助

网友A:
可能是和别的软件冲突了,WinCC flexible 2008 好像只能用SQL2000

网友B:
提示是让你新建一下空白项目 。你先建一个试试

楼主:
我新建了,没有用!!

网友C(2010-09-21):
原因:没有发现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cc flexble 2008 \caches\1.3.0.3_102.14\read\template_zh-cn.tmp.
不能创建新文件的原因:
在wincc flexible 2008首次运行时,会自动安装这些配置文件,以后在每次打开时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一旦其临时文件被删除后,就无法再次新建项目。
解决方法:只要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SIEMENS AG\SIMATIC Wincc flexible 2008这个目录删除,再次打开wincc flexible 2008时,又会像初次运行一样再次建立这个目录。这样就能正常使用。

本文转自亿万论坛: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908739

网友D(2011-04-11):
zhouyunji-gg  你好 我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按照你上面所说的做了,但结果还是一样,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我邮箱是tao__lu@163.com,求解,,,,谢谢

网友E:
我安装时也出现了C.......这一问题,会不会是跟我的电脑系统是WINDOWS 7有关啊.

网友F:
强大啊,真的很好用哦

网友G:
从其它电脑上拷贝这个文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H:
我也出现了,请问你们用的安装盘是哪里的?我用的是廖常初老师的《S7300/400PLC应用技术》的随书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