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m1a程序写入问题

楼主(2010-03-10):
我以前做的程序,设置了读保护,ar10.01   fun49.  现在我想修改一下,可是新程序写不进去,提示“plc读保护,不能覆盖“,可是我已经释放保护了。点样才可以清除内存,再输入新程序

网友A:
点“清除所有内存区”就OK了

楼主:
照你的方法不行啊

网友A:
那你就在编程状态下,再点“清除所有内存区”啊!

网友B:
FUN49
#
修该就行了

网友C:
此机器好像有一个写保护,你改一下就可以了。具体在那查下资料,许久不用忘了。

网友D:
状态改成编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