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我有一台广州数控DA98伺服器,故障代码是3,外线路检查没问题,是不是伺服器坏了,如何修,新品多少钱,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如有同型号的可以先代换一下,确定是否是伺服放大器故障。

楼主:
我用X轴的替换了,是伺服器坏了,不知能不能修,买新的多少钱,谢谢!

网友A:
这个可以联系厂家。

网友B(2013-07-13):
按照说明书的的代码一步步排查

网友C:
可以寄到广数售后部门。一般三百到四百之间吧。新品一千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