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目前手头有个案子,水泵用AB软启动器,带通讯接口,也被要求连接到PROFIBUS网络中.这就要求首先需要一个硬件组态.西门子的硬件组态都是从列表中拖到通讯线上即可,但AB软启动应当怎样组态进去呢?听人说需要从外部导入一个专门的文件,然后在列表中生成一个相应的图,这样就能拖进去了.请高手具体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知道呢

                                   网店代理

网友B:
向AB要该起动器的GSD文件,然后在你的Step7硬件组态内的Option下Install GSD,选择aB的GSD文件,按屏幕提示操作。

完了之后,你可以在项目库中找到,然后拖弋至你的DP网络。

网友C:
这个应要填加AB的GSD文件吧
没具体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