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我厂有一台锻造用的装出料机,液压泵选用的是PV2R2-65型叶片泵,前天发现启动液压系统时液压泵的声音由正常逐渐加大,发出刺耳的噪声,操作工发现后立即停机,随后和厂家技术人员联系,厂家说可以正常使用,随后开机,五分钟后液压泵的声音转为空转的声音,系统压力全无,经查液压泵损坏,后购得一台新泵,装好后运转三十分钟声音逐渐加大,再查进油口用的是1.2寸的管子,过滤器用的是直径60MM,长120MM 的过滤器,拿下来后发现过滤网上糊上了一层纤维状的物体,随后将油用滤油机过滤了两遍,装机后再试还是上述故障   请教各位前辈泵的噪音是什么愿因,还有液压油中的纤维状的物体是哪里来的  ,会不会是液压油变质造成的。 本人不曾接触过液压设备,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此设备工作时有一个液压缸会有短时的高温

网友A:
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一个进口注射泵坏了,用国产的代替,也是噪声非常大,而且油温非常高,而且也是用了不久就坏了,又换了一个,换了油也是一样的。我们最初的判断是国产泵质量不好。也找不到其它原因了。

网友B:
1。安装有问题,这主要是指和电机不同轴造成的。
2.进油小了,或者过滤器堵塞。
3.进油管漏气。这种情况多见,漏气很容易检查,开机就发现油箱里气泡很多,这种情况基本上就是漏气了。漏气会引起高温,和边界润滑,只要产生边界润滑,很快就会产生磨损。
4.液压油失效。液压油在正常使用状态下,最高寿命为一年,环境差的三个月。液压油里的有些成份只要损失0.3%就不能使用了。不知道你的油用了多长时间?
5.液压油的补充情况。液压油是不可以和其它牌号的混合使用的。液压油本来就是一种化学添加济,当二种不同的油混合时会成生化学反应,而将润滑成份中和掉。我想你的油也许是中了这个招才会造成泵的损坏。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D:
同意3楼的分析。

网友E:
楼上的高手解释很到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