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假如电机功率是7.5KW,电压是380V,功率因数是0.8,请问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最好连求电机的额定电流的公式发给我啊?谢谢

网友A:
I=P/1.732*U*功率因数=7.5*1000/1.732*380*0.8=14.24A

网友B:
一般三相电动机负载可以按照每KW 2A电流估算,相差不大,而且省下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三相电动机负载可以按照每KW 2A电流估算,相差不大,而且省下计算。
对应电压等级380V,功率因素0.76

网友D:
P=1.732*U*I*COS(/)*n

网友E:
按经验值估算,可行

网友F:
一般经验公式,电流是功率的2倍.

网友G:
按照经验公式就可以了,每KW/2A

网友H:
二楼的公式搞错了吧???

网友I:
P=1.732*U*I*COS(/)*n   二楼公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