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现在想用类试卡尺的传感器测量一个圆柱形的直径,将数据在PLC中读出来,有哪位朋友知道有没有这种传感器呢?具体叫什么名字呢?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位移传感器。

网友B:
http://www.qlr.com.cn上有
不就是带串口输出的电子卡尺/电子千分尺吗?
更高精度的,有电感测微仪(电感量表)

楼主:
想用原理类似于直线编码器或者是光栅尺的这种,精度要高一些。有没有哪位知道具体的型号和产品名称呢!

网友C(2010-10-23):
你可以联系一下博立亚科技有限公司

上学的时候用过他们的线阵CCD传感器,测过物体的微位移。当时他们说也可以测量物体的直径,具体细节你的联系他们的技术

给你留个电话 010 -87220057

网友D(2011-04-24):
线阵激光对射。。。。。不过一般才10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