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0):
8.按照自己的想法,在新建的vhdl文件中编写vhdl程序。
9.代码书写结束后,选择processing>start compilation对编写的代码进行编译,直到编译通过。
10.编译通过后,对试验中用到的led进行管脚绑定。选择assignments> pins,会出现管脚分配对话框,如图2.1.11所示。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11.首先选择对应的引脚,然后在location中按表2.1-1中端口引脚对应关系输入vhdl设计中对应的端口名称引脚号,如图2.1.12所示。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12.对于复用的引脚,需要做进一步处理。选择assignments> settings--> device and pin options---,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首先选择configuration标签,在configuration中选择passive serial(can use configuration device)一项,再选择dual purpose pins标签,在asd0,ncs0选项中选择use as regular io,如图2.1.13所示。配置结束后点击确认即可。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13.在剩下的settings对话框红点击ok。然后再编译一次。
14.编译无误后,选择tools>programmer,进入程序下载界面。使用usb电缆时的界面如图2.1.14所示;使用byteblaster下载线下载时的界面如图2.1.15所示。然后点击start,将led_light.sof文件下载到fpga芯片中。(注:初次使用usb电缆下载时,需要安装usb-blaster驱动)。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700){this.width=700;} border=0>
15.观察实验结果是否与程序设计相吻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