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密码?

楼主(2010-03-11):
使用永宏PLC,遇到一个问题,向同行求助。
                   我设置了PLC程序密码,断电第二次打开会提示输入密码,但在多次“联机、执行”后,设置密码不见了。可以直接进入,如无人之境。这,怎么回事?
                    急盼指点!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如果能联机进去PLC,那么在线操作的时候,是不需要再验证密码的,除非离线后又要重新进入PLC才需要再次验证,至于说密码丢失,应该不是这么回事,还是先把问题说清楚了。

网友B:
你用的是不是最高版本的永宏软件,如果是的话,应该就是第一次要密码,后面都不用密码了,关闭程序再次打开才要密码再次输入

网友C:
您选用的是永宏PLC哪个型号的?您在多次“联机,执行”后再进入是在断电后再进入的吗?

网友D(2010-08-18):
永宏PLC
我们公司网站上有很多案例和解决方案,如果有不清楚的,也可以加我QQ:382194652,大家一起探讨。
公司网址;
http://www.yade-auto.com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们公司网站上有很多案例和解决方案,如果有不清楚的,也可以加我QQ:382194652,大家一起探讨。
公司网址;
http://www.yade-auto.com
广告挺勤啊,哈哈~

网友E(2011-06-16):
wu
你这个问题一般情况是你设置密码后,没有保存,关掉程序,再次打开没有保存密码的程序,直接灌进了PLC,所以在此进入的时候不需要密码,呵呵,不知道设想的对不对。

网友F(2012-03-26):
这个是因为你没有断线,再次联机是不用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