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写

楼主(2010-03-11):
我想在设备的plc上编写一个设定设备使用时间的程序,比如我的设备在开始使用时,使用时间达到了30天,这个设备就会自动锁定,即程序无法运行。这样的程序应该怎么编写?

网友A:
比较语句+跳转语句——————针对于无STOP指令功能的PLC。

比较语句+STOP指令——————针对于有STOP指令功能的PLC。

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求你的PLC有强劲的程序保护机制,否则,一切等于空谈。

网友B:
又是这样的帖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较语句+跳转语句——————针对于无STOP指令功能的PLC。

比较语句+STOP指令——————针对于有STOP指令功能的PLC。

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求你的PLC有强劲的程序保护机制,否则,一切等于空谈。

Regards
精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较语句+跳转语句——————针对于无STOP指令功能的PLC。

比较语句+STOP指令——————针对于有STOP指令功能的PLC。

无论哪种方式,都要求你的PLC有强劲的程序保护机制,否则,一切等于空谈。

Regards
确实是这样,再好的程序也抵御不了一部分没有良知的人的破解。

网友E:
呵呵,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不过不提倡

网友F:
方法很多

网友G:
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

--比较条件成立-------------------------------------------JMP  END
正常程序

……

LABEL:END

—|比较条件成立|————————————【STOP】

Regard

楼主:
雾里看花  我这个初学者还要加强学习

楼主:
我用累计型的计时器  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累计型的计时器  可以实现吗

你不看前面的回帖吗?

对于长时间定时来说,相关的教材与讨论已经足够多了。

楼主:
我看了前面的回帖  但我觉得用计时器不能实现吗  相关的讨论我并没有参加  所以我不清楚  不要认为自己明白了别人就也明白  人与人的水平是不同的  关键是要有一颗持之以恒学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