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3月6日是惊蛰,意味着雷雨季节即将来临。按经验做法,配电变压器防雷一般是在其高压侧装设避雷器,而低压侧却往往不进行任何防雷保护。笔者认为,低压侧防雷同样十分重要。

  当变压器高压侧落雷时,避雷器迅速动作,大部分雷电流通过避雷器在接地电阻上产生一个冲击电压,如果这时接地电阻值超过了规定值,则冲击电压增大,将按25倍变压比感应到高压侧,并与避雷器残压叠加在高压绕组上,从而使绝缘击穿。如果雷电落在低压侧,雷电冲击电压直接通过计量箱加在低压绕组上,由于低压绕组的绝缘强度比高压绕组大,所以有可能首先击穿高压绕组,而后雷电冲击电压通过低压线路侵入用户,造成家用电器损坏。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配电变压器低压侧的防雷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低压侧防雷应采取以下措施:

  1.在低压侧装设一组低压氧化锌避雷器,以防雷电侵入。低压氧化锌避雷器对变压器及计量装置都能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

  2.加强防雷接地的巡视检查。每年雷雨季节来临之前,一定要测试避雷器,测量其接地电阻是否符合标准、绝缘电阻是否无限大、工频耐压试验是否符合标准,保证该设备处于良好状态。一般来说,100千伏安及以上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值不大于4欧,100千伏安以下的配电变压器接地电阻不大于10欧。

  3.对于中性点不接地的低压系统,可在中性点与配电变压器外壳之间加装击穿式保险器。

网友A:
值得一看

网友B:
可以用万能表测接地电阻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万能表测接地电阻吗。
不可以,应用接地电阻测试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万能表测接地电阻吗。
应该使用专用的“接地电阻表”进行测量。

网友E:
一般低压不做避雷保护的吧,而且低压一般采用地下走线,一般不会受雷击的,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F:
和五楼问题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般低压不做避雷保护的吧,而且低压一般采用地下走线,一般不会受雷击的,不明白这个问题

这里指的是雷电波入侵,是从高压侧向低压侧传输。
一般低压侧加装避雷一组,在重要供电配电柜还要加装浪涌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