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协议

楼主(2010-03-11):
我现在 有一个项目中要用到S7-200的MODBUS协议,我现在要用S7-200做主站,安川变频器做从站,不知道哪位高手指教一两,怎麽编程?,最好发到我邮箱,sunyangcheng-2008@163.com,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可利用西门子自带的库进行通讯

网友B:
先在PLC里定义变频控制的通讯表格,再根据控制的需要自动发送不同的通信表格,就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了。

网友C:
200有modbus协议包,可以直接用。有做主站的指令,也有做从站的指令

网友D:
西门子自带的库进行通讯
s7200按照标准协议modbus格式往变频器写命令、变频器按modbus协议向PLC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