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简单疑问

楼主(2010-03-11):
各位大侠,想问下,我的变频器想通过开关控制速度,意思是从A速转换到B速,是通过一个开关转换的,每一系统运行的加减速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设置,主要要设置什么参数·····我用的是LS的变频器

网友A:
0\看手册
1\多段速控制
2\改变加减速时间的数值.

网友B:
使用变频器的多段速度功能,分别调试

网友C:
通过上位机编制一个循环控制工况,然后将这个循环工况输入任意一种品牌的变频器,都能实现楼主所要求的控制需求。

网友D:
看手册 相信你会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