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调节阀工作性能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调节系统的工作质量。由于调节阀在现场是与被调介质直接接触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因此容易产生各种故障。在生产过程中,除了随时排除这些故障外,还必须进行经常性的维护和定期检修。尤其是对使用环境特别恶劣的调节阀,更应重视维护和定期检修。不同形式的调节阀, 其故障及其产生原因是不一样的。现以鞍热工装生产的直行程电动调节阀为例,说明电动调节阀的一般故障及检修方法。

故障一:执行器不动作,但控制模块电源和信号灯均亮。

处理方法: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确;电动机是否断线;十芯插头从端到各线终端是否断线;电动机、电位器、电容各接插头是否良好;用对比互换法判断控制模块是否良好。

故障二: 执行器不动作, 电源灯亮而信号灯不亮。

处理方法:检查输入信号极性等是否正确;用对比互换法判断控制模块是否良好。

故障三: 调节系统参数整定不当导致执行器频繁振荡。

处理方法:调节器的参数整定不合适,会引起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振荡。对于单回路调节系统,比例带过小,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和微分增益过大都可能产生系统振荡。可以通过系统整定的方法,合理的选择这些参数,使回路保持稳定速度。

故障四:执行器电机发热迅速、震荡爬行、短时间内停止动作。

处理方法: 用交流2V 电压档测控制模块输入端是否交流干扰动;检查信号线是否和电源线隔离;电位器及电位器配线是否良好; 反馈组件动作是否正常。

故障五:执行器动作呈步进、爬行现象、动作缓慢。

处理方法: 检查操作器传来的信号动作时间是否正确。

故障六:执行器位置反馈信号太大或太小。

处理方法:检查“零位”和“行程”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更换控制模块判断。

故障七:加信号后执行器全开或全关,限位开关也不停。

处理方法: 检查控制模块的功能选择开关是否在正确位置;“零位”和“行程”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更换控制模块判断。

故障八:执行器震荡、鸣叫。

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灵敏度调得太高,不灵敏区太小,过于灵敏,致使执行器小回路无法稳定而产生振荡,可逆时针微调灵敏度电位器降低灵敏度;流体压力变化太大,执行机构推力不足;调节阀选择大了、阀常在小开度工作。

故障九:执行器动作不正常,但限位开关动作后电机不停止。

处理方法:检查限位开关、限位开关配线是否有故障;更换控制模块判断。

故障十:执行器皮带断。

处理方法: 检查执行器内部传动部分是否损坏卡住;“零位”和“行程”电位器调整是否正确;限位开关是否正确。

为避免电源线的干扰,信号线采用屏蔽电缆,并与电源线屏蔽; 电源配线要有足够的容量以满足执行器额定电流及起动电流的要求;安装地线、连接电源及信号线时,应先切断电源以防触电;连接电源的接线端子,爬电距离及电气间隙应大于8mm;定期检查密封圈的老化问题,及时更换;维修时需断开电源后再开盖,严防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