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求教高手西门子420变频器上电就显示F001该怎么维修?

网友A:
F0001过电流,1,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的不对应2.电动机导线短路3.有接地故障。具体措施你查一下说明书。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TL084边上的一个小的贴片电阻473坏掉了

网友B:
电流过流了

网友C(2010-04-21):
楼主厉害呀,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D(2013-09-26):
我今天有一台MM420上电就报F0001
我找了一下午未找到那个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