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突然想起个问题来,变频器报警停止的时候是按减速时间停止呢还是自由停止,如果是自由停的话那水泵上用的那个变频器一报警整个系统不就出现“水垂效应”了嘛?求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水锤效应,你的就是你的水泵停掉,你管道里的水难道会一直倒流吗?不会吧,就是短时间有这个倒流现象,水流也不打吧,

网友B:
用壓力罐可以防止水垂

网友C:
一般都是针对深井而言,水锤比较危险。

网友D:
是自由停车

楼主:
变频器能带同步电机嘛?
RT,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针对深井而言,水锤比较危险。
如果是自由停车的话,比如说带一个深井泵,变频器如果故障报警的话,那不就会出现水锤效应嘛?用什么方法可以避免?

网友E:
自由停车

网友F:
管道中可以加装一个逆止阀。

网友C:
楼上的方法不错,变频器有故障,只能是“自由停车”,不可能还可以斜坡下降停车,否则就不叫故障停车了。那么,外部的物理现象,只能靠其他的外部措施来解决不良反应了。

比如,电梯如果有了故障,只能是停止控制,切断电源,而“悬停”就靠机械抱闸来锁死钢绳的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