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程序

楼主(2010-03-11):
请教各位:我在编步进程序时,考虑在遇到程序运行时,针对突然停电再来电时,怎样做到能使程序从断点处继续往下运行?

网友A:
可以用掉电继电器或数据呀

网友B:
用停电保持型寄存器

网友C:
先根据你的PLC类型设置好掉电继电器的地址,把步进程序的步号存在该地址里,保持住

网友D:
是的,采用掉电保护型的寄存器

网友E:
掉电保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