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线路限流电抗器有铝芯和铜芯之分,各有什么优缺点?市场上多用哪种?同等参数的电抗器,重量越重,效果越好吗?

网友A:
一般都是用铜的多了,同意规格的 铜的要比铝的小好多,寿命也比铝的长

网友B:
现在的话当然是铜的好.
应该有标准的.
大小重量要考虑噪声,温升这些.有些人会声称做得很小很便宜,估计寿命就不会太长了.

网友C:
铜的价格也贵啊!导电性好

网友D:
抗冲击,温升小。

网友E:
价格问题铝芯个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