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1):
WinCC flexible 2008组态时,两个元件重叠时,当按下时,只是上层的元件动作,下层的无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本该如此啊,你为何要将元件重叠呢?

网友B:
你最后要完成什么 功能呢?你可以换成别的方式。

网友C:
你可以按上面的按钮让下面的按钮显示,然后再按按钮,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后要完成什么 功能呢?你可以换成别的方式。
想“一箭双雕”呗,就是按着一点时,该点所在的位置上的元件都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