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样编程是错误的?

楼主(2010-03-11):
我本是想按不同的按钮时,时间继电器设定不同的时间,可编出来却是错误的,为什么?

楼主:
编译...
[PLC/程序名 : 新PLC1/新程序1]
[梯形图段名称:段1]
警告:重复输出 - MOV(21) HR0 在条 1 (8, 2)
警告:重复输出 - MOV(21) HR0 在条 3 (8, 2)
[梯形图段名称:END]
新PLC1 - 0 错误, 2 警告.

楼主:
CPM1A系列40点的plc

网友A:
警告不是错误... 你可以执行.

网友B:
同上.
警告如同多线圈的问题.对同一个输出在两地赋值会引起歧义.当然如果条件有排他性的话没有问题.如果同时的话,以后面输出有效.

网友C:
觉得应该没问题,何不实际调试一下?

楼主:
程序灌入plc中能够执行,谢谢各位解惑!

网友D:
最好能修改一下时间继电器设定值的写法,不然有故障隐患。

网友E:
OMRON的就是有事没事的出些警告,不过不用去管他的。具体是什么原因,你可能查一下相关的手册。

网友F:
双重输出,PLC可以运行;

网友G:
双线圈输出问题  加辅助继电器解决

网友H:
实践才能出真知

网友I:
最好改一下,不然双线圈输出有时很难检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