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故障

楼主(2010-03-12):
用plc控制的工控设备如果电控上出现故障,一般常用什么方法检查出故障点?

网友A:
观察法:PLC上都有I/O输出指示灯最直接的办法

测量法:用万用表测量各I/O输出时有没信号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 我是用电压档  还是电流档呢

网友B:
测输出继电器型的用欧姆档;

楼主:
是用表笔直接接到plc的Y端和公共端吗

网友B:
继电器型的把接线拆去,直接量Y端和公共端;

楼主:
如果我想测输入信号有无故障  也是这样操作吗

网友C:
直接测量输出电压,输入信号可以看输入指示灯是否亮了。

楼主:
有什么在设备不通电就能检测出故障的方法吗?为了安全起见

网友C:
绝大部分故障是要通电检测的。

网友D:
用万用表 量 输出点和公共点,看看有没有接通

网友E:
既然知道是电控出问题,那就顺藤摸瓜找呗,但你对设备要了解,否则就会南辕北辙

网友F:
你可以测试电压等方法都是可以的

网友G:
一般来讲,如果PLC的输入信号正常正常输入时其对应的输入点发光二极管会亮,如果有操作信号而发光二极管不亮,则输入回路故障;当PLC某点有输出时其对应的输出点发光二极管也会亮,而当输出点发光二极管亮,驱动负载不动作,则多数为负载回路故障。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