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2):
请问大家,假如用一台变频控制四台电机要怎么控制?四台电机是分别启动的,而且有时可能一个流程只要启动其中的一台或者两台,这样的话变频器端子怎么接线?是在变频器的U、V、W输出端并联四个接触器吗?具体是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
希望有哪位可以传份接线图,让我参考一下,谢谢了。

楼主:
还有个问题,假如用一台变频控制四台4KW的电机,那么变频的型号是选4KW的呢,还是选18.5KW的?这个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我也在等

网友B:
如果你同时带几台,那么功率必须大于几台之和;

网友C:
我做过电镀线的,升降和横移,二者都带快慢速。一台变频器控制,但都是独立的。这个在程序上是很有讲究的,变频器作为主电源,接触器接在变频器的下端,但不可以用接触器来分断变频器下来的电流。控制流程如下:
启动接触器-----延时0.2秒----启动变频器-----变频器变速------停止信号----关闭变频器-----延时(大于变频器减速时间)-----关闭接触器。
在这个公司的另一条线是别人做的,程序上出了问题。差不多每个月换一次接触器,变频器也是常报警。
我的那条线我承诺,正常使用下,接触器触点保用十年。如果坏了,我出钱。现在己经好几年了,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后来那条线的程序我也修改了,烧接触器和坏变频器的事再也没有发生。

楼主:
我也是要快慢速控制的,那么四台电机的话是用四个接触器吗?

网友D:
呵呵,精华贴“牛”。

一台变频器器控制多台电机(单机传动),变频器的容量大于等于多台电机中电流最大的那台电机即可。接触器置于变频器的输出端,控制各电机的接通与断开。控制原则,见精华贴的描述;

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并联驱动),变频器的容量是并联电机容量的和(还要考虑裕量);

网友E(2010-05-22):
用一台变频加个PLC完全可以的

网友F(2010-07-12):
我也做过。变频器当电源,输出控制每个电机,当然要有独立的控制系统、空开不能少、接触器不能少、中继AC/DC24V驱动接触器、小型PLC驱动中继或者每台启动驱动延时继电器也可行,还能省PLC的钱。

网友G(2011-06-27):
全新原装变频器
http://shop65819563.taobao.com

网友H(2011-09-17):
大家好,小弟现在从事与变频器相关方面的工作,所以建了一个QQ群,给各位朋友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一起进步,虽然是新建的群,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团队会越来越庞大的。群号:175627143

网友I(2012-01-05):
变频器 plc 接触器 四台同时变频变频器功率是四台电机和 只有一台始终保持变频 变频器选和电机一样就可以

网友J(2013-12-21):
回复 楼主:
如果不是几台一起同时启动就没关系

网友K(2014-04-09):
很好,继续加油

网友L(2016-09-11):
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M:
上个世纪我做的升降机,升降机与内部小车进出料我都是一个变频器控制的(省成本),只要分时运行方式就可以

网友N:
五楼八楼回答的不错,支持

网友O:
这个输出必须靠接触器互锁加上必要的延时,有点类似多台电机恒压供水的,节省成本

网友L(2017-07-27):
具体怎么操作还是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