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3-12):
应用FX2N系列的PLC,及8AD的模块;4DA的模块,现我的程序可以输出一个4到20mA的电流信号,用万用表及负载已确认输出电流12mA,为方便调试我将12mA的电流信号直接接到8AD模块的第一通道;及第二通道,结果接受不到数据。

我的8AD模块通道设置是H4444     HFF44,6个通道全指定是4到20mA的电流信号(利用M8002初始化接通TO K0 K0 H4444 K1;
及TO K0 K1 HFF44 K1)
然后利用FROM K0 K10 D10 K6  从CH1到CH6中读取通道数据(CH1到D10;  CH2到D11; CH3到D12`````)

请问问题在那;谢谢各位大哥帮帮忙看一看;我已弄糊涂了。

在此特别感谢大家!

网友A:
你输入是怎么接线的?

楼主:
为了方便调试我将4DA模块输出的12mA电流;直接传送到8ADA模块

接线不知有没问题!请看

网友A:
呵呵;你4DA放在前面,还是8AD放在前面??

楼主:
8AD放在前面,4DA放在后面呀!
不知问题在啦?

楼主:
在接线上;我两种方法都试过不行,但确定我的4DA有输出,我已接上负载试过,但8AD就是不能读取。
今天就这样;我都被这8AD 模块气得无语了;弄得我今天下午就这样发呆了一下午。

网友B:
模块ID号 是否正确?? 上传程序,能帮你的人多的是...

网友A:
你可以先用电压输入测一下8AD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