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2):
如何在单片机程序里做多个定时器,就像PLC一样,内部有几百个定时器,要用时直接启动定时器启动标志,定时完成,将标志置位??谢谢

网友A:
基本定时器时基(比如0.1s)中断.每中断执行定时器启动标志,定时时间,计时时间检查,设置定时器状态.

网友B:
楼上正解。其实如果用的是c51,应该接触过函数delay(你需要的秒数){}。

楼主:
我的思路也是这样的,定时中断程序执行了,但相关的定时器好像没反应

网友C:
程序都执行了,而定时器却没有反应?
我的理解是没有等到第二次中断的到来吧。如果这样的话,你应该在中断程序里将定时器复位,比如T0,要将计数值重新赋予TH0、TL0。

楼主:
问题已经搞定,OK!

网友D:
只有3个定时的哦

楼主: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已搞定,想多少个就多少个,要用时,开启并设定计数值,时间到了,相应标志位1,不用时,只需将其关闭就可以了,与PLC一样

网友C:
请问楼上的是在中断里设置多个变量进行自加,然后设定标志位来控制变量是否开启?

楼主(2010-04-15):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