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3-12):
VF VG SV SG T TG分别表示是那些控制模式,转矩+PG是怎么意思。

网友A:
V/F 开环 压/频控制
VG 带速度闭环 压/频控制
SV 开环矢量控制
SG 带速度闭环矢量控制
T  转矩控制
TG 闭环转矩控制

PG = 脉冲发生器 速度闭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