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验证

楼主(2010-03-12):
我用三菱的plc软件编写了一组程序,我想在不接plc的情况下对程序进行模拟检查,不知道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A:
用仿真软件,但不是什么都可以仿的。仿真软件GX Simulator6-C。

楼主:
不是什么都仿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仿真软件不是万能的。

网友B:
上机实际调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都仿  是什么意思

高速指令(如脉冲),通讯指令不被接受模拟。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我用编码器  程序是不能被模拟的  是吗

网友D: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你可以下载仿真器试一下就知道啦,、其实功能指令很多少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