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

楼主(2010-03-12):
各位大侠:

    我这里有一个液压系统,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油缸前进和后退很慢,一个周期需要26秒左右;前进时,压力表显示压力初始指未较低,只

有10公斤.

    请各位帮忙,如何能提高油缸前进和后退速度,同时压力不能降低.

附:液压系统图.

10-03-12

网友A:
把图另存为2004版本再传上来看看,我的CAD版是2004的

楼主:
液压传动补充

楼主:
CAD2004版本下的液压图

网友A:
昨晚看了你的图,算了一下,油缸直径800X600。变量泵的压力为31.5Mpa.算下来压力有1566吨。这么大压力的机器就用这个油路来控制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了。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不客气的说:就是完全的外行。
这种油路一般都要采用快慢速,油缸里面还有一个速缸。整个油路也不对。要有大流量的油进入油腔才可以。总之这个是没有办法弄了,整个结构都出了问题。
我也没有做过这么大的油路,只是做过比这个大的电路。控制也是复杂到极点。

网友B:
第一,楼上的回答有一个问题,变量泵的压力31.5MP,表示泵的最高压力是31.5MP,并不表示工作时的压力。
第二,楼主油缸直径为800,这也太大了吧,肯定是有错误的。
第三,要搞清楚液压的原理,遇弱则弱,遇强则强,能用10公斤推动则压力一定是10公斤。
第四,速度太慢,可能是你的节流阀关小了。

楼主:
1)更正一下:油缸直径不是800,是80;

2)已尝试过节流阀调节,全部旋出和全部旋入都试过,且都是一圈圈地慢慢试,都没有效果.

网友A:
铝型材挤出机的油缸比这还要大。但油路结构不是这样的。大油缸和小油缸的油路是二回事。最少也要一个双泵做油的t系统。双泵是指一个低压大流量,一个是高压小流量。
电磁阀的流量象这么大的,就不应该选用普通阀了,而是应该选用电液控的。
油缸如果是立式安装,这么大可以采用柱塞式油缸,相对来说,油路要简单一点点。
一般计算一个机械或者是什么负载,做为安全设计,其最大负荷应该是按最大力来计算。800直径的油缸,按正常使用也不少于1000吨。

网友B:
从你的图上看,最大可能是泵或溢流阀的问题。

楼主:
现在变量泵设定在70%,溢流阀定为10MPa;

该如何调节?

网友B:
如果动作很慢的话,可能是泵坏了,没有那么大的排量了。
溢流阀如果坏了,就是没到10MP就溢流了,系统压力自然就小了。
液压问题确实很难查,做个参考吧。

楼主:
油泵去年换过,新的;

每次打压时,溢流阀处压力表显示10MPa.

网友B:
油缸内泄漏?

楼主:
有可能,油缸有好长时间没检修过了

网友C:
怎么能把CAD的图上传到论坛里,上面没DWG类型的文件,谁能帮忙说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zhangqi79@163.com,

网友D:
油缸内泄漏的话,拆开换密封件吧。
我以前的公司是做没缸的,我测试过的直径800的油缸,只是行程没那么长。测试时油缸动作也不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把CAD的图上传到论坛里,上面没DWG类型的文件,谁能帮忙说一下,谢谢!我的邮箱是zhangqi79@163.com,
打包压缩成RAR格式就行了

网友E:
调节变量泵,使排量加大。调整溢流阀使压力最高位10MPa

网友F(2010-04-16):
同意四楼说的,如果单从你油路图来看,你的油路是有问题,如要想把溢流阀调到10Par的话,可用先导式溢流阀,在远程控制中上在接一个直动溢流阀,把直动溢流阀调到10par就可以了,但从这个路来看,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打我电话 13414381265,我在液压设备厂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