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三菱的求教!

楼主(2010-03-12):
如附件里的图 D0,K197对应的K2Y0是什么意思呢?
有的梯型图里还用到 MOV K1X0对应的 K1Y0,它们都代表什么意思啊?

楼主:
上面的忘发图了

网友A:
K1X0= 以X0为首地址的K1×4的组合。

即:X0,X1,X2,X3

K2X0=X0~X7

K3X0=X0~X13

最多为32位  即K8X0

对于其他的也类似。

楼主:
发不了图啊
上面发图了怎么还不能显示??

楼主:
这么快!!!
谢谢,楼上高手。

楼主:
K3X0不是应该是K3 X 4,
即 K0~K11吗

网友B:
K3X0代表X0~X13的12位二进制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K3X0不是应该是K3 X 4,
即 K0~K11吗

---------------------------------------
你的理解偏差的比较大;
K表示常数,所以K0~K11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十进制0~11;

K3X0 表示12位二进制数据;以X0~X13的ON/OFF状态决定这个数;

如只有X0为ON,则这个数就是1;

如只有X1为ON,则这个数就是2;

如只有X2为ON,则这个数就是4;

..............................................................

楼主:
蒙了。。。
那K1X0的 X0~X3是或者
K2XO的 X0~X7 这些是多少位的呢?

还有K4X0的 表示 X0~?呢?
X0~? 的个数有没计算规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蒙了。。。
那K1X0的 X0~X3是或者
K2XO的 X0~X7 这些是多少位的呢?

还有K4X0的 表示 X0~?呢?
X0~? 的个数有没计算规律呢?

三菱FX系列的输入为8进制

因此 K3X0为 X0~X7,X10~X13组成的12位数据。

楼主:
懂了,
谢谢上面2位啊!!!!
如 MOV D30,K2YO
就是 只有 X0,X1,X2的状态是 ON。
是吧?

楼主:
补一下上面的
因为 30的二进制是 11100

网友C:
那应该是Y2/3/4为ON

网友B:
MOV D30,K2YO;
K2Y0是Y0~Y7,与X无关;

网友D:
建议楼主补补基础知识

网友E:
位元件X,Y,M,S是只有二种状态的编程元件,而字元件是以16位寄存器为存储单元的处理数据的编程元件。但是字元件也是一位一位的只有两种状态的bit位组成的。如果我们把位元件进行组合,例如用16个M元件组成一组位元件并规定M元件的二种状态分别为“1”和“0”,例如把通表示“1”,断表示“0”,这样由16个M元件组成的16位二进制数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字”元件。例如K4M0为16个M软元件,从M0~M15并规定其顺序为M15,M14……M0,则如果其通断状况为0000 0100 1100 0101(即M0,M2,M6,M7,M10为通,其余皆断),这也是一个十六进制数H04D5。这样就把组合位元件和字元件联系起来了。
三菱FX2N对组合位元件做了一系列规定:
1. 组合元件的助记符是
Kn + 组件起始号,
其中:n表示组数,起始号为组件最低编号。
2. 组合位元件的位组规定4位为一组,表示四位二进制数,多于一组以4的倍数增加,例如
          K2X0 表示2组8位组合位元件,X7~X0.
          K8M10 表示8组32位组合位元件M41~M10
3. 组合位元件既可为源操作数,也可为目的操作数,当对数据寄存器进行数据处理时,如不足16位时则高位为0或不处理,位元件各位则按接通为“1”,断开为“0”进行数据处理。

网友E:
【例】试说明传送指令  MOV    K4X0    D10  的含义
这是一条传送指令,执行结果是把4组X元件,从X0~X17的状态作为16位数据送入到D10 存储,如果输入继电器只有X0=1,X17=1,其余皆为0,则D10存储的数据是1000 0000 0000 0001,用16进制数表示H8001.

楼主:
谢谢各位,受教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例】试说明传送指令  MOV    K4X0    D10  的含义
这是一条传送指令,执行结果是把4组X元件,从X0~X17的状态作为16位数据送入到D10 存储,如果输入继电器只有X0=1,X17=1,其余皆为0,则D10存储的数据是1000 0000 0000 0001,用16进制数表示H8001.

纠正一个小问题,这里的数据已经是双字了,应该用DMOV。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网友D:
这个帖子比较好,有技术论坛的味道,只是希望大家多讨论点非基础的就好了。期待

网友G:
K表示十进制.

楼主:
我是初学啊,还在打基础,
大家记住我这个ID,
以后我PLC会很强的!!!

网友E:
纠正一个小问题,这里的数据已经是双字了,应该用DMOV。不知道有没有说错。
说错了,FX PLC 双字是32位,这里是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