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2):
为什么汽车里的收音机收台多,而且稳定?

网友A:
是吗,我的还不如mp3

网友B:
这个问题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个人意见:汽车静止不动时相当于一个面积很大的天线,可以接收更多的电磁波,所以台多;如果汽车在行驶时,就相当于在作切割磁力线运动,肯定会对电磁波产生干扰,拿一个收音机在里面收台会减少,并且不清晰。汽车本身的车载收音机由于增加了许多功能影响较小。

网友D:
应该还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E:
有这种说法吗,不都是收音机吗。

网友F:
质量问题,单独花几千元买收音机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