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两相输入

楼主(2010-03-12):
如果编码器两相输入,那么它与plc如何连接?
编码器双相输入与单相输入有何优缺点?可否用单相输入代替?

网友A:
如何连接看资料
双向可以自动识别顺逆转,可以倍频提高精度
可否单向要看技术要求

网友B:
那要看你控制要求了,如果是往返运动 那就得要A B相了

网友C:
很多PLC能支持两相高速计数的,比如三菱的FX系列也是支持的,手册中有对应的说明的

楼主:
我电机是要正反转,那么是不是必须要用AB相

网友D:
呵呵;正反转要用AB相;

楼主:
谢谢前辈  我查查资料再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  我查查资料再学习学习
就应该这样,不要一有问题就依赖别人告诉你一个答案,这样不利于个人成长。

楼主:
是  我查了编程手册里面没有关于高数计数器的说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  我查了编程手册里面没有关于高数计数器的说明
你看的是什么系列的PLC

楼主:
三菱FX2N  7.0版本软件

网友G:
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P48---P57都是写计数器的。

楼主:
我的编程手册上是按一章为单位算页数的  所以没有P4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