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位移传感器

楼主(2010-03-12):
有一约长30CM宽3CM厚2CM中间一金属拉杆六根接线的直线位移传感器。那位师傅能告诉我怎样鉴定它是好的坏的?

网友A:
如果是光栅尺形式的,和编码器差不多,可以拉动金属拉杆,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脉冲

网友B:
那你得安装使用一下看看是不是好的

网友C:
拿出说明书,接好电,然后查看输出信号是否正确,正确标准看你买的这个产品的说明书。

-北京安格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绝对型旋转编码器-角度传感器-角位移传感器-转角编码器

网友D(2010-07-31):
看和坏 你通电测量下看看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