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2):
我们公司刚刚新增了一台机器,其中主电机是一台35KW的电磁调速电机,滑差离合部分部分有5个出线端:3个红线是测速电机电源,2根黑线是励磁绕组出线,但是现在控制器部分只有4个出线端,其中两个肯定是接励磁绕组的,剩下的两个是任选测速电机两个接线端接吗?

楼主:
[upload=jpg]uploadImages7/cbb6495c9ea4b5dd12e8b9fcc361aa5f.jpg[/upload

楼主:
这是调速控制器

网友A:
5个出线端中3个红线是测速电机输出线,2根黑线是励磁绕组出线;控制器部分应该有5个出线端,其中两个肯定是接励磁绕组的,另外3根是接测速发电机的,如果是只有2个接线端,那么可以任选测速电机两个接线端接。

网友B:
还真的没碰到过这种
最好还是看看控制器的说明书

网友C:
应该有说明书的呀

网友D:
测速线接两根就是了,其实测速接不接都一样。

网友E:
是什么线看图纸应该能反映出来吧,电机测速我接触的都是交流的三根线,你这两根线是不是把测速发电机经过内部整流了所以才两根线啊。

楼主:
单看图纸上好像只要接两根(要是BR指的是测速电机的话)!明天调试人员来试机,问下他们是怎么回事!我以前接触的都是模拟式的航空接头的控制器,这种电子式的没有接触过,它只有4个出线端,不敢随意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