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内阻

楼主(2010-03-12):
用万用表测量电机的任意两相接线头的时候,有较小电阻的产生。我想问一下,这个电阻有公式可以计算吗。

网友A:
可以的
欧姆定律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恐怕不好算

网友C:
万用表实测直流电阻,不是电机在运行时的阻抗,阻抗计算查书

网友D:
这个你不会吗  在书上找找就可以找到

网友E:
你这样测就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