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前几天买了两套PLC(包括FX1N-14MR-001、FX2N-16EYR、FX2N-2AD、FX2N-2DA、OP320-A),在调试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1、其中一主机(FX1N-14MR-001)单独带DA时,输出不正常(应该输出5V,结果只输出1.4V),换另一主机,输出正常。怀疑前一主机有问题。
2、利用工作正常的主机单独带AD、DA模块时一切正常,但同时带两个是工作不正常(AD出现负值,-28762(数字具体多少不清楚了),DA无输出)。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呵呵;找个行家现场帮你检测一下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换了通道正常了,现在也在等待解决中。。。。。

网友C:
如果是正规代理商处买的,质量问题的机会很小
估计多是使用问题

网友D:
一般是使用的问题

网友E:
也有可能是电磁干扰

网友F:
这要看现场了

楼主:
上述问题已解决,是扩展模块地址问题(K0 K1),程序没处理好。

现在有一新问题:

小程序(测试DA)没问题(0~4000对应0~10V),在大程序里就出问题了(写4000时输出9.6V,写3600时9.27,写3200时7.73,写2800时7.27 写2400时5.7),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PS:自己不懂PLC,请别人帮忙写程序,在调试时出现了上述问题。

网友G:
最好让编程的人来描述问题,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别人肯定也难帮到你。

网友H:
请问什么是DA和AD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请问什么是DA和AD
是:数/模,模/数,转换

网友H:
太深奥了  小弟还没学到这里  暂不参与讨论

楼主:
呵呵,问题已解决(程序输错),谢谢各位的关注及帮忙。

网友I:
数据有点偏差......

网友J:
地址冲突?

网友A:
增益与偏置是可以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