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有一设备采用PROFACE   GP570触摸屏,一上电白屏看不清字幕,斜看好像有,原来是好的,今天一开机就这样,有时敲一下就显一下几秒钟又不行了,故障在哪里?请教各位师傅,谢谢!

网友A:
可能是 屏老化了吧

网友B:
液晶不行了吧。

网友C:
呵呵;用了N多年了,老化了;

网友D:
液晶老化
或者液晶与主板的链接电缆有老化腐蚀迹象。

用了这么多年建议更换成GP2501L了。。。

要不然再过几年,GP2501L可能也买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