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行程序为什么会这样?急啊

楼主(2010-03-13):
这行程序在调试时前三个触点都亮了,输出触点为什么不亮呢?
plc是CP1H
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I:0.02个应该是不亮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见过啊!但是不记得怎么解决了啊!
你这个点有没有设置强制,或者是PLC开关置ON位置没,你要么重新连机试一下啊!

网友C:
20.02的地址是否被别的地方占用了,或这段程序未被调用,比如在子程序里

网友D:
3,4楼都可能.大多数是在别的地方置成别的值.
以前的程序不允许线圈多用,现在的会提出警告.

楼主:
20.02在我的程序中只输出了一次,所以应该不是重复输出引起的问题
3楼说的“plc开关置on位置”是什么意思,怎么设置呢?

网友E:
是条件没有满足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是因为“在线运行”后,没把程序传送到plc。。。

网友F:
条件没有满足.比如在主控和置位里面,MC或SET没有ON,里面其他的触点是闭合了但是没有输出的.

网友G:
此类问题咋那么多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程序没有任何问题,
是因为“在线运行”后,没把程序传送到plc。。。
此类问题有好几个问了,哈哈 马大哈

网友H:
运行模式不对,是否选择了编程模式,把模式改为运行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I:
是你在线修改后,没有把模式改回到运行模式,而还处在编程模式

网友J:
呵呵,下次就会注意到了它了。

网友K(2010-05-05):
这种状态表明的PLC正在编程模式状态,你把它改成运行模式就行了。CTRL+4即可变成运行模式。

网友L(2010-07-04):
有没自锁住
或者重复输出啊
我以前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