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采用无协议通讯,串口
问题1:通讯线为什么不是RS-232的线(2-3,3-2,5-5),而是一条(1对1,N对N)的并行线?PC端的9针口是怎样排的?
  2:单片机的SUBF接收到的PC侧的位信号是怎样保存的?
各位大虾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RS232的端口可以随便定.即使是DB9的,标准里就有交叉和对应两种(DCE,DTE),25针的还有电流环.PC属于数据终端设备DTE.2为收,3为发,5为公共.PC的RS232串口电平是+-的,电压可能是12V,笔记本可能低些,8V.-代表1,+代表0.
单片机一般是TTL电平的,0或者5V.
单片机一般提供串口通讯中断,内部硬件串并转换,一次收发一个字符(字节).应该是几个位.

网友B:
232只有两条线是可以用的,还有电源地线,这样就只要4条线就O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