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我初学单片机,没模电基础,对放大电路不了解,对接地概念也很模糊。在使用AD620时不懂如何正确接线。下面是我用面包板做实验时的接线图,上面电压值都是用万用表测得的。如下接线后,4、7间电压为4.28V左右,也就是根本没放大效果。请问我接线错在哪里?输出电压应该是哪两个点的电压?

此为中文资料:

楼主:
4.2V已经太高?稍后试试低压

网友A:
你这样根本就没有被放大~!
你先看看这个吧~!

网友B:
楼上的,他那不是单运放.是仪表放大器.
放大倍数G=49.4k/R1+1=49400/19.4+1超大.
再看看资料,输入范围-Vs+1.9~Vs-1.2.输出范围-Vs+1.1~Vs-1.2.

网友A:
谢谢楼上提醒~!经您提醒后我找了找资料,发现原来是一个信号放大器的集成块~!
那这个输出没被放大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输入端不是交流信号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