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最近用运放做了一个PI控制器,输出端总是存在一定的零飘,经检查是一个电解电容漏电所致。在一个直流上叠加的交流信号通过该电容隔直后加到运放的输入端,由于该电容漏电导致零位总是调不好。
哪位大侠知道22UF容量左右的电容中,哪种漏电流最小,性能最稳定?谢谢!

网友A:
主板上用的那种,叫什么去了。

网友B:
可选用三洋的固态铝壳电容试试。

网友C:
用钽电容试一下。

楼主:
哪种电容漏电流小?
后来在一个旧板子上拆了一个类似电容的东西换上后正常。哪位大侠识得此元件吗?

网友D:
楼上的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