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不一样功能一样

楼主(2010-03-13):
大家给看看梯形图不一样,功能一样。为什么。

楼主:
梯形图看不清,点击图片看大图。

网友A:
功能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B:
也感觉不一样

楼主:
看是不一样,实际一样。

网友C:
不足为怪,同一个目标要求,不同的人编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编的程序也会有差别。
楼主的程序1在有的plc是错误的。
既然可以输入plc且能执行,那就看看资料吧
为什么会认为不一样?-----按plc工作原理------你把它变成语句再看有什么区别,没区别。

网友D:
功能一样,但是第一张图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足为怪,同一个目标要求,不同的人编的程序是不一样的,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编的程序也会有差别。
楼主的程序1在有的plc是错误的。
既然可以输入plc且能执行,那就看看资料吧
为什么会认为不一样?-----按plc工作原理------你把它变成语句再看有什么区别,没区别。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能一样,但是第一张图有错误
我也知道第一张有错误,不知为什么。也能运行。

网友E:
同意六楼的

网友F:
指令语句直接连在母线上。。。。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不允许使用这种表示方法。程序自动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提示语法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指令语句直接连在母线上。。。。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不允许使用这种表示方法。程序自动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提示语法错误。
有,自动接m8000,run时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