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请教我现在有两变频器,一个是用变阻器变速,通过编码器测速,用PLC来控制另外一个变频器。我用的是FX的PLC,编码器分辨率是10000.这样的程序如何写啊。谢谢

网友A:
说的不清楚

网友B:
看题目就让人为难

网友C:
一定要这样做啊?晕啊

网友B:
你都晕了别人能清楚?

网友D:
或者你可以用FX的扩展模块HC,可以通过HC来测试编码器的输出,通过PLC编程来读取数据,具体数据的处理就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E:
PLC本身的高速输入口也可以接编码器;转换后数据后你计算出与另一台的对应关系,通过模拟量输出控制另一台;

网友F:
台达EH2有高速记数的

网友G:
用SPD命令采样,在程序中转换为数字量,再通过485通讯将数字量传送到另外一台变频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