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选择何种传感器

楼主(2010-03-13):
我想选择一种传感器,是非接触式测量,要在内径30MM,深度150MM内测量铝铸件有无砂眼的,最好能提供全套方案。有砂眼的视为不合格产品。

网友A:
我觉得应该是视觉传感器,不过还是等高人来指点吧

网友B(2010-04-21):
超声波应该无法检出沙眼的,应该需要视觉传感器。
视觉镜头加光源,可以讨论一下 huang.yq@139.com
因为专注,所以出色.

网友C:
我觉得照相机比较合适。超声波恐怕分辨率不够。

网友D(2010-05-25):
X-ray检测,曾在成都飞机制造厂见过此类零件的检测方式。

网友E:
带监控功能的视觉传感器

网友F:
视觉传感器

网友G(2010-09-01):
用帝思的视觉CCD可以做到

网友H(2010-10-23):
利用 胃镜原理,用一个微型光学镜头+发光管+光纤将器件内壁图像导出到器件外面的相机上,通过屏幕观测即可,也可通过图像处理自动识别。
QQ:94224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