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我想用单片机通过串口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是青岛立邦达的,它的串口是RS-485的,接线端子是SG+、SG-,单片机用的是周立功的EasyARM1138,可以通过MAX3485把ARM的UART转为RS-485串口,我不知道怎么接线,你们帮我看一下下图行不行?右边的1、2接线是不是接到变频器的SG+、SG-上?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自动调频

网友B:
通讯接口用带控制线的芯片,如MAX483,当单片要发送数据时关闭接收,发送完后打开接收关闭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