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欧姆龙PLC有个传送非MVN(22)指令,,当执行条件由ON变为OFF后,目的通道中的继电器状态不会复位,还会保持在执行条件ON时的状态?是这样吗?

楼主:
PLC初学者在此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不会. 除非目标字里的位在程序下面行里被应用复位.

楼主:
怎样让它复位?用什么指令?传送指令吗?还有什么指令能让它复位?

网友B:
怎么置位的,反过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