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焊机问题

楼主(2010-03-14):
大家好,请问100千伏安对焊机怎么换算成功率=w,

网友A:
对焊机,应该也是变压器之一种吧.kVA为视在功率,看着有这么大的功能能力,但实际输出(KW)达不到的.其实功率大小取决于负载特性的,如为纯电阻负载,则可以输出100kW的功率,如为电感性负载,则因负载要吸收一部分无功功率,使实际的输出功率打了折扣.焊把接线及焊条,可能并不完全呈现纯电阻特性的.
一般是按kVA乘以0.75,折算成实际输出功率(能力)的,大致可认为100kVA对焊机有75kW的输出能力.
我的看法对不对,请老师们指正!

网友B:
P(kW)=S(kVA) × COSφ
COSφ功率因数

网友C:
理论问题查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