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为什么刚买的新本本,装GX软件用了一次之后,再次使用就不能出现选择COM口的选项了。装的XP SP3系统,用USB-232的口,因为新本子没有直接的COM口。问题很严重,望哪位仁兄帮忙解决下问题!

同一根数据线,我用在台达PLC上就没问题。新建一个工程跳出一个提示框: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网友A:
不能使用是什么具体现象呢
有没有重新装下转换线的驱动试下

网友B:
可能与转换器有关;

网友C:
使用USB的数据线试试,呵呵

网友D:
你程序里面的监视画面你是不是打开了,如果打开过你没有关闭的话,传输设置中串口是灰色的不能更改,你看看,到软件中打开窗口画面看看里面有几个画面。

网友E:
也有可能是你的系统,你重装一次!

网友F:
5楼讲的对,本本和PLC连接好后,监控起来,如果没有切换到写入模式,或者读出模式,是不能设置通信接口的。
打开程序,
1、按ALT+E
2、ALT不要放,再按W,
你就可以修改通信口了。

楼主:
同一根转换接口数据线,用其他软件就可以,台达PLC软件连接过可以用。

楼主:
在新建工程时候会跳出一个提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网友A:
那就可能和你的电脑系统有关系了,重新装下系统试下

网友G(2010-05-28):
操作系统的问题,重装操作系统最好换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