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三菱plc国际版的接线方法?就是输入端没有COM,只有S/S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plc国际版的接线方法?就是输入端没有COM,只有S/S端?
请在使用前确保已经读过厂家提供的使用手册,这样可以确保您的设备安全与人身安全~

楼主:
不用传感器可以吗?

网友B:
不用传感器当然可以啊。

网友C:
根据S/S端接线的不同,可以接不同形式的传感器

网友D:
呵呵;不带-ES/DS  的型号输入电压是内置的;
欧版的需要外接DC24V电源,这个与OMRON的接法一样;